楼主(2008-08-21):
变压器的容量计算,已经负荷的容量 ,但三相不平衡,A相:900A;B相:500A,C相:500A时,变压器的容量是不是取最大容量计算:900*400*1.732=623KVA
有谁知道计算方法?

网友A:
你看下变压器的铭牌上有标示!
  三相不平,很严重你要调平.

楼主:
变压器还没有买呢!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如何调平!

楼主:
负载是不能变的,否则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不平衡!

网友B:
900X220+500X220+500X220=418KVA这是负荷容量

网友C:
[原创]
把电流大的那一相下面的单相负载计算一下,分到其它两相上面.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什么用电设备 怎么会不平衡那么严重  应该使三相保持平衡  电流相差太多对变压器有很大的损害  而且严重时三相电压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