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各位大虾:
      PLC在控制步进电机回零时,是否需要一个回零信号,一个近点信号?还是只需要一个回零信号,在回零时是如何来回搜索零点的???
     三菱PLC编程手册上只有一个近点信号做回零用,但是又有回零速度和回零低速控制!
     如可以提供电气图和PLC程序,不胜感激,或文字表述!!回零精度的控制??
    可以交流QQ:892927621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回零应该只要有一个近点DOG信号就行了,至于零信号无所谓。
回零速度是指进行原点回归的速度,回零低速是指近点DOG信号ON之后减速运行的速度,是为了更好的提高停止精度的。

楼主: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电机先高速到近点信号然后再低速,电机不是还得往前走,这样不就不在零位了吗?

网友B:
三菱手册上有说明,近点狗信号ON时,减速至爬行速度
近点狗有ON变OFF时,再停止脉冲的输出同时,想当前寄存器清零,
此时停止的位置就是零点位置,
这样的回零方式有近点狗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FX2N类型的回零不是很好。

楼主:
按下图看来,要保证每次回零都在同一个位置,如果电机之前停在DOG的左边的时候要执行回零操作,必须先把电机开到DOG的右边也就是初始位置方向,再回零,才能保证其位置正确?还是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