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农村的电表:单相电表  额 定电流是5(20)A   每度电的转速是3300转
              在5--20A里面的用电是3300转,如果超过用电电流20A,它的
              转速就不能用这个来计算了,是吗?
             是否可以要求农村电工来更换电表吗?
              农村为什么不可以安装分时电表呀?

网友A:
应该是转3300转为1度电,转速和负荷大小有关,不会是固定的。超过20A不多的话可以直接使用,超得多要用电流互感器,不用换电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农村的电表:单相电表  额 定电流是5(20)A   每度电的转速是3300转
               在5--20A里面的用电是3300转,如果超过用电电流20A,它的
               转速就不能用这个来计算了,是吗?
              是否可以要求农村电工来更换电表吗?
               农村为什么不可以安装分时电表呀?

楼主只看到了3300转  难道就没有看到后面的/KW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