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如何测量结露环境下的湿度,选那种仪表

网友A:
用干湿球来测量湿度,宇电AI-702MAJ0JO用2支PT100来测量。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