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需要一个测量长度的传感器。具体的是物料在传送带过来,检测一下长度,把信号传递给plc,控制伺服电机切掉物料的5%。

不知道怎么做了,求助呀!!

网友A:
使用编码器就可以了,PLC读取编码器过来的脉冲数,将脉冲数乘以脉冲当量就是长度了。

楼主:
谢谢!!!
只是具体的我还是不大明白,如果用编码器的话,和plc数据传送要使用高速模块么?

网友A:
编码器传送的脉冲信号,如果PLC本体上没有高速输入的话,您需要搭载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我们的要求是远距离遥测物料的长度,不是测量到传送带之间的距离,我记得编码器能测量距离,不能遥测物料的长度。编码器能测量角度和距离。

网友B:
物品传送是使用滚轮的话,可以将编码器接在滚轮上,然后再根据脉冲计算长度!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PLC自带的输入端计数,通常是第一到第七个输入端,详细看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我想使用台达plc,我们传送的物料是鱼,我们做海产食品加工设备的。
鱼在传送带上传送。想测量鱼的长度

网友C:
死鱼加传感器
活鱼打死它

网友D:
那得用机器视觉

网友E:
同意7楼说话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