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现在公司要节能,以前公司水泵是降压启动运行的。2台三相异步电机 P=75KW,I=132.9A,U=380V,COS¥=0.89,24小时运行。可以用变频器进行技改节能吗?
可以的话要选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呢?节能又能节下多少呢?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选75KW通用型,  节能空间要看你电机在运行时有没有低频运行的空间.如果你的水泵在运行时都必须在满频运行的话,那就没什么节能空间,节能空间主要与你机器运转时输出的功率大小,电机要求的力距大小有关..具体你可以与普传武汉办联系:027-87716591/87716488

网友B:
75的电机最好选用大一个等级的,《水泵 风机》类专用变频器如果你们单位用水量不太大的话,节能效果应该还是很好的

楼主:
谢谢给出的参考

网友C:
我们进口国产变频器都有水泵 风机类专用变频器,如有虽要请与我联系,节能效果还是不错的.
021-6327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