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请教各位高手:今天买了一个PID温控器装上后,发现它控制加热的那个接触器一直断开‘闭合,可是实际温度还没升到设定温度。很困惑?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PID控制就是这样的,温度控制比较精确。由于频繁断开、闭合,一般不用接触器,而使用可控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B:
PID为何会断开,又通电
你那是脉冲的吗?
是的话那是正常的
它是升温一会儿,判断一下温度到没,没到在接着通电升温

说明书上应该有,脉冲的不是有加温周期,那菜单功能是
((设定温度-实际温度)/设定温度)*加温周期

所以了,断开、在通是正常的,可能温度快加热到了吧,通断就快了
主营:ABB,SMC,费斯托,富士,赫斯曼,金钟穆勒,施耐德,士林,台达,图尔克,西门子,喜开理

网友C:
你得设置回差,不能一直通断的,通断太频繁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D:
晕,这样还要PID?不就是温度开关行了!

网友E:
问个弱智的问题.什么是PID.我常用温控器.不知道是这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