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请各位大侠支招,说说PT100与EM235的接线图,小弟有急用!!!!!!!!!!!!

网友A:
呵呵;EM235只能接收电压或电流信号;
PT100要转换后才能接;
直接使用需EM231 AI2XRTD;

网友A:
直接用PT100的话必须用这个模块;

楼主:
这位大哥能否说得更详细些,最好能提供一份接线图,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PT100也可以跟EM235用,但是这种用法比较浪费,用EM231 RTD模块比较好。经济实惠,编程也方便,采集过来就是温度值。
当然如果刚好EM235剩了一个AI点来接PT100,而且EM235的AO点没有占用的话,就没必要再买EM231 RTD了。可以按照下边说的方法来接。。。

把EM235的输出AO点当作一个恒流源(就是输出定值啦,比如MOVW AQW0,8000),把此恒流源接到PT100上,PT100的四线做两线接到EM235,请看图。具体程序中间的转换一定要算仔细。。不然的话采集值就算错了。。电流不能过大,容易损坏PT100。

网友B:
图片来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了,真是渊博,好好向你们学习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