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各位大虾:
      PLC在控制步进电机回零时,是否需要一个回零信号,一个近点信号?还是只需要一个回零信号,在回零时是如何来回搜索零点的???
     三菱PLC编程手册上只有一个近点信号做回零用,但是又有回零速度和回零低速控制!
     如可以提供电气图和PLC程序,或文字表述!!回零精度的控制??

网友A:
對于步進電機來說,其只需要是一個回零信號。

一般這樣做,當高速回零時,找到回零信號,停機,反方向低速運行步進電機,直到再次遇到回零信號,這樣就認為找到了零位。

如果要求更高,可以通過設定多個傳感器,進行速度的遞減,速度越慢,零位精度越高,效率越低。

而為什么會使用一個近點信號和一個回零信號呢?
原因是因為伺服電機中有一個Z相信號,也就是伺服電機的0位,當電機遇到近點信號時,電機減速,以低速查找Z向信號,遇到Z向信號時,認為是0位。

而步進電機并沒有Z向信號源,因此只需要有一個回零信號。

通俗點說,如果讓您跑100米停止,您起跑后會加速,然后到了100M減速至停止,實際上此時您已經超過了100M,此時就必須以低速回到100M,這就是步進電機,也就是您目前的狀況,當含有多個信號,也就是到了80M的時候,我讓您慢慢跑,您就不會由于慣性超越100M很多,那么回頭的精度也就越高。

除了步進電機的響應速度要高以外,傳感器的精度也會對回零精度產生影響。

最后,精度與效率之間我們要尋求一個平衡點,否則的話,回零速度過低您的業主會不會有意見呢?

楼主:
楼上的解释真不错,就是电机到了近点信号后减速运行,超过一点点再反转回到近点信号,,

再想问一下:

     开机后电机可能停在任一位置,他是如何搜索零位,防止电机往一个方向运行到限

位,却没找到零位呢?

网友B(2010-09-20):
一般寻零都是单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