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SC230系列无线数传电台
特点用途:
传输速率:1200bps、2400bps、4800bps 、9600bps
语音或数据兼容的透明信号传输
频段范围220---240MHz
可设置256个频点,每个频点间隔25KHZ(标准)
接收、发送一体,数字模拟信号皆可发送、切换迅速
空中收发频率既可同频,也可异频
双锁相环、双VCO结构、高稳定度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5W
接口采用标准TTL、RS232(或485)电平,可以直连单片机,个人电脑及应用设备
SMT工艺、不锈钢外壳、体积小巧、安装方便、可外接散热片
自带TNC天线接口,可直连天线发射
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技术指标所采用的测试方法依照《移动通信“90”系列标准》

A、综合指标
工作频段: 220--240 MHz
频率稳定度: ±2.5ppm
信道间隔: 25KHz
天线阻抗: 50Ω
环境温度: -30℃60℃
频率设置: 拨码开关或者电脑写频
数据传输速率: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
B、接收指标
可用灵敏度: ≤-120dBm(12dB SINAD)
剩余电平输出: ≤-45dB
调制接收带宽: ≥5KHz
邻道选择性: ≥65dB
互调抗扰性: ≥60dB
杂散响应抗扰性:≥65dB
解调输出: ≥0.2V音频电压
C、发射指标
调制方式: FSK/MSK
发射功率: 1W ,5W
调制失真: ≤3%
调制灵敏度: 100mV(3KHz频偏)
邻道功率比: ≥65dB
杂散射频分量: ≤-65dB

D、 电源
直流电压: 12V
静候电流: ≤50 mA
发射时工作电流: ≤1.6 A(发射功率为5W)
无线数传电台传输距离的有关因数有很多,包括:设备的功率、所配置的天线类型(表现在增益值方面)、天线的安装高度、使用的环境等都是有关联的,从我们多年的应用经验来看:
1W机      3.5DB天线      2—3公里(空旷地)
5W机      3.5DB天线      10-12公里(空旷地)
5W机      8DB天线        18-20公里(空旷地)
安装注意事项:1、电源:
由于收发模块功率可调,不同发射功率下要求电源的功率也不同,一般发射功率为5W时,电源容量要满足12V 2A,发射功率0.5W时, 电源要满足12V 1A 。请选择纹波系数好的,抗干扰能力强的电源。若使用的是开关电源,请注意将天线尽可能的远离电源,因为天线发射时可能会影响开关电源的正常工作。当电台发射出现故障时,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受天线的干扰而突变是排除故障的方法之一。
2、天线:
根据使用的电台(或模块)的发射功率,传输的距离远近程度,选择合适的天线种类。常用的有橡皮天线、吸盘天线和其他各种不同增益的高增益定向天线或全向天线。  安装前应仔细阅读天线使用说明书。有无特殊的要求,检查天线的频段、功率容限是否符合要求。 室外天线的架设高度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确定。应考虑到发射信号传输的距离远近、周围干扰情况和馈线的损耗,并非天线架设越高越好。  室外天线应安装在避雷针的45度保护角之内,附近不能有金属,以免影响发射波瓣图。  室外天线底座接地应良好,安放不能倾斜,安装一定要牢固,能抗风,抗腐蚀,耐强烈的气温变化。
3 、馈线
馈线是连接在电台和天线之间的同轴电缆。在选择时应注意如下的指标:
阻抗:50Ω(市面上一般有75Ω和50Ω两种,请注意区别)
衰减:每米馈线对信号衰减分贝(u88)数,哀减越小越好。 线径:馈线的直径越粗和屏蔽层越厚实的馈线衰耗越小。 馈线连接头:馈线的两头必须和天线和电台的接头匹配,连接头的阻抗也为50Ω,而且必须牢靠连接。
馈线在留有余地的情况下尽可能短。安装馈线时避免折弯,馈线应固定好,不能随风飘荡,天馈接头要拧紧并用放水胶布缠牢,方向由下往上以防雨水渗入。在有条件的地方,最好能把馈线的外铜皮与大地相连接。
4 、散热
使用大功率的收发模块或者需要长时间工作, 应加装散热片及散热风扇,以保证模块稳定工作。如果模块散热不好,容易造成无线传输失败,甚至因过热而将模块烧毁。
5、 简单测试
在系统整体连接好后,一定要仔细检查一遍天馈线的连接,馈线和无线电台(或模块)的连接;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和电源线的连接是否有误,再确保无误的情况下,才能打开电源给系统设备加电。  发射功率测量。将功率计串入发射电台(或模块)与天线之间。上电后使无线数传 电台(或模块)处于发射状态,观察各指标灯状态是否正常,同时读出功率计上测量出来的正向功率和反向功率。实测功率与标称功率相差±10%即视为正常。反向功率与正向功率之比应小于3%;若大于3%则说明天馈系统与发射设备不匹配,需要找出原因排除故障后,再测试正、反向功率。只有当测量的反、正向功率比值小于3%后才能让系统加电长时间工作。否则容易烧毁功率放大模块。

6、 防雷、接地系统
防雷的重要性
电闪雷鸣时自然界中瞬间产生高压大电流放电效应。如果防雷不好,将给通信设备造成损坏。特别是天线架设在室外的无线通信基站,若防雷不好,雷电从天线引入通信设备,很容易将设备损坏,即使天线防雷好,但是交流供电线路引入雷电烧毁供电电源,从而使通信中断。所以防雷是保护通信设备免遭雷电袭击,保护通信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措施。所以对电源系统和天馈系统都要尽可能的安装专业避雷器。
接地的重要性
良好的接地也是保证通信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如下:
1、 良好的接地降低了通信设备的噪音等干扰,保证了良好的通信;
2、 良好的接地保证了通信设备电子部件的工作稳定;
3、 良好的接地保证了通信设备中电子部件免受静电高压,瞬间放电脉冲等损坏;
4、 良好的接地使通信设备获得良好的屏蔽作用,避免了外界的电磁干扰等。 l 无线基站的接地系统 无线发射基站接地系统包括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 1、工作接地。包括供系统工作的交流电源、直流电源和通信设备的接地; 2、保护接地。指对保障通信设备正常工作的其他设备(如空调、照明等)都需要保护接地; 3、防雷接地。指天线,馈线,铁塔的防雷接地。铁塔的顶部必须安装避雷针;避雷针应有良好的接地,以保护雷电及时流入大地;天线应位于避雷针的45度保护角之内;馈线在引入室内的设备之前应做好防雷接地。 4、其他接地。电源系统也需要做好防雷保护接地措施;如有长距离的数据线也需要做好防雷保护接地措施。 5 、 另外防雷接地和保护接地最好分开。因为各自接地电阻要求、接地作用不同,分开接地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如果很难分开接地时,最少要使防雷接地单独使用。

深圳市勤永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无线数据传输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公司。
  公司拥有一批从事该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先后开发出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模块、远距离无线遥控器、多功能汽车防盗器、家庭无线控制系统等无线产品,并以其高质量、高稳定性、高性价比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客户的认可和采用。
  公司产品广泛适用于石油、电力、铁路、水利、矿山、海洋等领域的自动化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