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定位模块怎么用PLC控制?大家家教下小弟

网友A:
拜托,您提這樣的問題首先應該把品牌說一下。

三菱的定位模組使用From,to指令讀寫定位模組中的BFM區域或者使用專用軟體進行操控。

富士高端的定位模組在程式中調用專用的FB,FC進行操控。

西門子,AB那些使用IEC61131編程方式的也都基于這個模式。

楼主:
二楼的兄弟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要问的是三菱有两路脉冲输出的定位模块.你说的BFM區域不知是什么?能否说明白点.谢谢

网友B:
是FX2N-20GM模块吗?

楼主:
4楼的朋友,是A系列的

网友B:
呵呵;A系列更复杂了,有专用的定位模块手册,你找找看吧;

网友C:
A属于淘汰产品了
如果不是改造以前老的机器还是直接学目前常用的Q吧
FX系列的FX2N-20GM是2轴可以插补的
中大型的Q系列PLC中的QD75的有专门的1、2、4轴定位模块
这些模块都有专门的手册,可以看看这些手册,需要花时间去学

网友C:
你BFM这个概念还不知道
说明三菱的特殊模块你重来就没接触过
三菱的特殊模块都是有BFM,即是缓冲存储区,
每个BFM都是有特定的含义
在应用特殊模块时都是对这些BFM进行读写
三菱最基本的FX的特殊模块就用到这些,比如最基本的模拟量模块
这些BFM的具体定义在模块的手册中都有介绍,你还是要仔细看手册

楼主:
非常谢谢9楼的朋友.我是刚学PLC的.所以有很多还不懂,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