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小问题/

楼主(2008-08-22):
KVA千伏安然无恙是不是KW(千瓦)的意思?

网友A:
kva表示容量
kw表示功率

楼主:
我知道KVA是容量的意思,但容量的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1000KVA的变压器是不是表示可以支持1000KW的负荷呢

网友B:
容量包括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而千瓦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的多少由负载功率因素决定,如功率因数0.8,那么在1千伏安容量内0.8千瓦有功功率,0.2千乏无功功率,如果功率因数为1那么1千伏安就等于1千瓦。1000KVA的变压器所带负载的功率因数如果是0.8,那么它只能带800Kw,当负载功率因数为1时,才能带10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