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一号电机的铭牌:400v 242a 81kw 680/2250r/min  励磁: 310v 8.9a
二号电机铭牌:400v 234a 81kw  680r/min  励磁: 180v 13.5a
传动设备是abb dcs500,现在我们想把一号换成二号,但他的励磁电压问题不懂,需如何设置?请教

网友A:
电机和励磁装置一起换

网友B:
不用看励磁电压,只要励磁电流达到要求就行

网友C(2008-09-21):
有道理,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应该以控制励磁电流为标准,励磁电压作为参考。楼主的1#电机,励磁供电电压应该是单相380V的。

网友D:
励磁电流控制达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