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设备上用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用在程序上定位的,现在加了个伺服电机用这个编码器能不能给信号给伺服呀,请教各位老师,本人菜鸟。

网友A:
你的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是什么协议的

楼主:
什么协议我还不太清楚,就是A,和B两个脉冲

网友A:
有编码器的资料吗?让大家看看

网友B:
编码器反馈信号给伺服是A,B,Z信号,不存在通讯的通讯问题吧,更谈不上什么协议吧。如果有还请楼上的请教。

网友B:
可以和伺服构成反馈系统。
编码器反馈信号给伺服是A,B,Z信号,不存在通讯的通讯问题吧,更谈不上什么协议吧。如果有还请楼上的请教。

网友C:
hehe  谁家的伺服这么“智您”,还要通讯,协议什么的?
一般厂家的伺服接受脉冲的方式是有多选择的,一般的编码器给出的信号是可以给伺服用的,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把编码器的信号给伺服当脉冲用

网友D:
我的技术博客,请点击http://hi.baidu.com/stnwy2008

网友E:
备上用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用在程序上定位的,现在加了个伺服电机用这个编码器能不能给信号给伺服呀

1、你的描述有些疑惑,因为绝对值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怎么是A、B、Z呢?增量式的才是这样的反馈形式啊。所以,才有想知道你的通信协议的提问。要么,并行、要么串行,串行就有协议
2、用编码器反馈信号控制伺服,理论上只要符合伺服电机控制信号的要求,就可以。比如电压、脉冲+方向,还是A+B相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