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我们现在有台直流电机坏,励磁电压310v,励磁电流8.9a

现在买了台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13.5a

传动设备是abb dcs500,请问能不能直接换电机,励磁板会不会击穿,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你讲的太笼统了吧
到底是什么坏了我没搞清楚我搞过DCS400的。电机到没坏过励磁模块到坏过有兴趣可以和我探讨下598170513QQ

网友A:
直接换电机是不行的
要自学习下才行的磁场坏到是否你设置参数不当啊

网友B(2008-09-21):
楼主的问题,要查看驱动器的说明书,励磁的最大电流是否能达到13.5A,如果能,就没有问题,如果不能,就需要外部控制励磁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