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不了

楼主(2008-08-22):
谢谢各位指教了!我先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电缆,由于接头不对,又买了一个公口和母口转换插头,一端连接到电缆的232口,另外的插头就可以连接到PLC了,可是在选择项都是com口,没有USB口,请问我这样连接应该选择哪个端口啊?谢谢!  317528029@qq.com

网友A:
您当然只能选择COM口哦,去看看您系统属性中的硬件管理器的端口,就知道您的USB转转换器给您整了个什么COM口,然后选择这个口就可以啦。

国产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真正的USB转串口,都是使用虚拟口,如果是原装USB编程电缆,那么就会有USB口可供选择啦。

网友B(2008-10-15):
有卖232转USB接口的

网友C:
呵呵;已经用了USB-RS232,就要选RS232口;

网友D:
看看工具管理里面转换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