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最近在做一件工作,就是程序的替换。
原有的系统采用了fm458,即cfc编程,而新的系统要求用s7-400,即用lad编程。两者还是有大的区别,但简而言之,两者的区别在于“cfc是靠连接来完成逻辑,而lad是靠地址完成关系的传递”。
结合此特点,cfc不怕地址的冲突,但要对模块必要的命名,便于查找;lad首先要注意地址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其次可以结合symobol(再存储到excel中),可以快速找到需重复使用的变量地址。
由于使用lad的时间更长,此处对lad的使用提供一些小的经验:
1.将重要的中间变量传递到m变量,然后再在symobol表格中定义——便于程序检查。
2.自定义常用的功能块,如类型转换,量程转换,使用fc;
又如工艺上常用的块,如升减速、位置闭环等,定义为fb块.fc和fb块均可以减少中间变量的使用,仅仅需要连接io部分。
3.从第2点扩展开来,程序内部也要做成“i——内——o”结构,即第一部分输入的参数连接到内部的变量,中间是内部变量的处理,
最后将内部变量输出到执行部分,这样的结构便于移植和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