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知识

楼主(2008-08-22):
一, 通用部分
1, 什麽叫电路?
电流所经过的路径叫电路。电路的组成一般由电源,负载和连接部分(导线,开关,熔断器)等组成。
2, 什麽叫电源?
电源是一种将非电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
3, 什麽叫负载?
负载是取用电能的装置,也就是用电设备。
连接部分是用来连接电源与负载,构成电流通路的中间环节,是用来输送,分配和控制电能的。
4, 电流的基本概念是什麽?
电荷有规则的定向流动,就形成电流,习惯上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实际方向。电流方向不变的电路称为直流电路。
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任一横截面的电量叫电流(强度),用符号i表示。
电流(强度)的单位是安培(a),大电流单位常用千安(ka)表示,小电流单位常用毫安(ma),微安(μa)表示。
1ka=1000a
1a=1000 ma
1 ma=1000μa
5, 电压的基本性质?
1) 两点间的电压具有惟一确定的数值。
2) 两点间的电压只与这两点的位置有关,与电荷移动的路径无关。
3) 电压有正,负之分,它与标志的参考电压方向有关。
4) 沿电路中任一闭合回路行走一圈,各段电压的和恒为零。
  电压的单位是伏特(v),根据不同的需要,也用千伏(kv),毫伏(mv)和微伏(μv)为单位。
1kv=1000v
1v=1000 mv
1mv=1000μv
6, 电阻的概念是什麽?
导体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的能力称为电阻,用符号r表示,当电压为1伏,电流为1安时,导体的电阻即为1欧姆(ω),常用的单位千欧(kω),兆欧(mω)。
1 mω=1000 kω
1 kω=1000ω
7, 什麽是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
流过电路的电流与电路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而与该电路的电阻成反比,这个关系叫做欧姆定律。用公式表示为       i=u/r
式中:i——电流(a);u——电压(v);r——电阻(ω)。
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反映了部分电路中电压,电流和电阻的相互关系,它是分析和计算部分电路的主要依据。
8, 什麽是全电路的欧姆定律?
                                s          i
带有一个电动势的全电路图:
                            r0               u     r
                              e

图中r0是电源的内阻;当导线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时,负载电阻r就是外电路的电阻;e表示电源的电动势。s表示开关;i表示电流;u表示电源两端的电压。
当开关s闭和接通时,电路中将有电流流通,根据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在外电路负载电阻r上的电阻压降等于i×r=u,而在内电路中电源内阻r0上的电压降为u0=i×r0。
所以,全电路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
e=u+ u0=ir+i r0  式中电流i=e/(r+ r0)
式中:e——电源电势(v);r——外电路电阻(ω);r0——电源内阻(ω)。
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定义是:在闭合回路中,电流的大小与电流的电动势成正比,而与整个电路的内外电阻之和成反比。
换句话讲,ir=e-i r0,即 u= e-i r0,该式表明电源两端的电压u要随电流的增加而下降。因为电流越大,电源内阻压降i r0也越大,所以电源两端输出的电压u就降低。电源都有内阻,内阻越大,随着电流的变化,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也越大。当电源的内阻很小(相对负载电阻而言)时,内阻压降可以忽略不计,则可认为u= e-i r0≈e,即电源的端电压近似等于电源的电动势。
9, 交流电的三要素是什麽?
最大值,周期(或频率),初相位。
10,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是什麽?
提高供电设备的利用率。
提高输电效率。
改善电压质量。
11, 什麽叫欠补偿?过补偿?完全补偿?
欠补偿表示电流i滞后电压u,电路呈感性负载时的工作状态。此时电路功率因数低,需要进行补偿。
过补偿表示电流i超前电压u,电路呈容性负载时的工作状态。此时电路电压升高,需要减少补偿或退出补偿。
完全补偿表示电压u与电流i同相,电路呈阻性负载时的工作状态。由于负载情况比较复杂,电路不可能达到完全补偿。
二, 配电工基础知识
1, 什麽是电力网?
由各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和各种类型的变电所连接而成的网络叫电力网。
2, 电力网的分类?
电力网按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不同,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两种类型。
输电网是以高电压甚至超高压将发电厂,变电所或变电所之间连接起来的送电网络,所以又可称为电力网中的主网架。
配电网是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
配电网的电压因用户的不同需要而又分为:
高压配电网(指35kv及以上电压);
中压配电网(10kv,6kv,3kv电压);
低压配电网(220v,380v电压)。
3, 本公司的电力网属于那种类型?
本公司的电力网均属于配电网类型。分为中压配电网(总降压站110kv/10kv);低压配电网(车间降压站10kv/380v)两种类型。
4, 变压器的调压方式?
变压器的调压方式分为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两种。
无励磁调压是在变压器一,二次侧都脱离电源的情况下,变换高压侧分接头来改变绕组匝数进行调压的。
有载调压是利用有载分接开关,在保证不切断负载电流的情况下,变换高压绕组分接头,来改变高压匝数进行调压的。
5, 本公司的变压器的调压方式?
总降压站110kv/10kv采用的是有载调压方式;
车间降压站10kv/380v采用的是无励磁调压方式。
6, 变压器的运行温度与温升范围有那些规定?
变压器绕组的极限工作温度为105℃(周围空气温度最高40℃时);
变压器上层油温最高不超过95℃;控制上层油温不应超过85℃。
变压器绕组的工作温升为65℃(周围空气温度最高40℃时);
变压器上层油温的工作温升为55℃(周围空气温度最高40℃时)。
7, 变压器油的作用?
排除空气,提高变压器的绝缘强度,良好的散热作用使绕组和铁芯得到冷却,改善运行条件。
8, 变压器油的试验项目与试验周期?
变压器油的试验项目分为:耐压试验,介质损耗试验和简化试验。
变压器油的试验周期:
35kv以上的变压器每年至少一次;
35kv以下的变压器每两年至少一次。
试验油样的数量:
耐压试验不少于0.5l(约0.45kg);
简化试验不少于1l(约0.9kg)。
9, 变压器补油时的注意事项?
35kv以上的变压器应补入相同牌号的油,并应作耐压试验。
10kv及以下的变压器可补入不同牌号的油,但应作混油耐压试验。
补油后要检查瓦斯继电器,并及时放出气体。若在24小时后,无问题,可重新将重瓦斯接入掉闸回路。
10,巡检时的注意事项?
1) 巡视高压设备时保证人体与带电导体的安全距离。不得触及设备绝缘部分,禁止移动或越过遮拦,并不得进行其他工作。
2) 进入高压开关室,必须随手关门。
3) 巡视设备时,应按规定的设备巡视路线进行,防止遗漏。重大设备如主变压器应围绕巡视一周,进行检查。
4) 在巡视检查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领导汇报并记入缺陷记录。
5) 在设备过负荷,发热,异常声响或者发生恶劣天气,如暴风雨,雪,雾,冰冻,附近火灾等进行特殊巡视。
11, 填用工作票的范围?
第一种工作票:
1) 高压设备上工作需要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者;
2) 高压室内的二次接线和照明等回路上的工作,需要将高压设备停电或做安全措施者。
第二种工作票:
1) 带电作业和带电设备外壳上的工作;
2) 控制盘的低压配电盘,配电箱,电源干线上的工作;
3) 二次接线回路上的工作,无需将高压设备停电者;
4) 转动中的发电机,同期调相机的励磁回路或高压电动机转子电阻回路上的工作;
5) 非当值值班人员用绝缘棒和电压互感器定相或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高压回路的电流。
12, 对口头或电话命令的要求?
1) 口头或电话命令,必须清楚正确,值班人员应将发令人,负责人及工作任务详细记入操作记录薄中,并向发令人复诵核对一遍。
2) 严格执行行业规范用语,避免错误理解命令内容。
3) 事故抢修工作可以不用工作票,但应记入操作记录薄内,在开始工作前必须按规定作好安全措施,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监护。
三, 维修电工基础知识
                             至高温风机                    生料入窑提升机来
1, 画出烧成系统的工艺流程图?
(见右图。)
图中单实线表示系统风向;
空心线表示物料运动方向。
2, 烧成系统主要有那些自动化设备?
烧成系统主要的自动化设备为温度仪表和压力仪表。
3, 烧成系统主要自动化设备的安装位置?
1) c1出口的温度,压力;
2) c2出口的温度,压力;
3) c3出口的温度,压力;
4) c4出口的温度,压力;
5) c5出口的温度,压力;
6) c4锥部的压力和下料温度;
7) c5锥部的压力和下料温度;
8) 分解炉出口温度;
9) 分解炉炉体温度;
10) 窑尾烟室温度,压力;
11) 窑头罩温度,压力;
4, 自动化设备对于工艺操作的具体作用?
自动化设备是工艺操作的眼睛;对生产操作提供关键的
操作数据;是保障产量与质量的关键设备。
5, 本公司使用的温度检测元件有几种?
   本公司使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主要有两种:
k分度号的热电偶和pt100分度号的铂热电阻。
但是,热电偶的规格型号是有区别的,由于工作环境不同,                  至蓖冷机
外形封装材料的不同,所以不同安装地点的热电偶的具体型号,
规格以及封装材料都是不同的。
铂热电阻的规格型号也是有区别的,由于工作环境不同,
外形封装材料的不同,所以不同安装地点的热电阻的具体型号,
规格以及封装材料也都是不同的。
6,什麽是dcs系统?
由计算机为主组成的集散型工业控制系统称dcs系统。
7, dcs系统的主要控制方法有几种?
dcs系统的主要控制方法有两种:开关量控制和模拟量控制。
8,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将各种非电量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称传感器。
非电量信号:温度,压力,位移,振动,光线,重量,流量,气体,声音,颜色等均属于非电量信号。
9, 开关量信号与模拟量信号的基本概念?
开关量信号:只有两个状态,接通或者断开。各种电气设备的控制绝大多数均属于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的。
模拟量信号:连续线性变化的信号称为模拟量信号。各种非电量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后,除个别情况外,一般均属于模拟量信号。
10, 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怎样表示的?具体的含义是什麽?
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以mv/v来表示。
具体的含义是,当桥路激励电压输入1v时对应满量程时的输出电压值。
一般情况下,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为1~3mv/v之间。
11, 怎样判断称重传感器的好坏?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以及传感器的好坏:
(见图)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注:若出现不相等的数据时,则表明传感器已经损坏,应更换。

  12,补偿电容的正常电流等于多少?
  1)确定电容量(经验公式):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1kvar×19.9=19.9μf                      ③
25kvar×19.9=497.5μf                                             ④
   30 kvar×19.9=597μf
  本公司的低压补偿电容就是这两种。
  2)电容量与电流的关系(经验公式):
c=14×i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                   ②
c÷14=i
497.5÷14=35.5a≈36a   (25kvar)
597÷14=42.6a≈43a    (30kvar)
  3)无功功率与电流的关系(经验公式):
1 kvar×1.44=1.44a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
25 kvar×1.44=36a
30 kvar×1.44=43.2a≈4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