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请教问题 我用三菱A173 的PLC   最近遇到这么个问题 请高手看程序 太长就不全写出了      问题在2000多步
   1  LD M570                                      1    LD   M570
  2 AND M590                                    2     AND M590
 3  OUT  Y100                                    3    OUT  Y100
4 MP3                                               4    PLS   M100
5 ANL T14
6 PLS  M100
6 MPP
7 OUT  T14  K3
  大家帮我看下  为什么   第2程序的M100  就没有动作呢

网友A(2008-11-26):
两个程序一样,当Y100有输出时,M100得到的都是一个脉冲!

楼主:
从程序上看  结果一样     可是实际就不一样      也许是PLC 扫描的问题

网友A:
也许是指令格式问题
 1    LD   M570
 2     AND M590
 3  OUT  Y100
4   LD Y100
5   PLS   M100
也许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