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急需请教:

变频器下用普通电机(37KW),连烧几台,几乎都是用了两三天就烧毁,工作时是降频使用,一般在40--45HZ,电机有的是新电机,有的是修复的,烧毁后可以看出被烧的是一个绕组,变频器没动作。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电机问题?电源电缆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或是设置问题?

网友A:
不会吧,最起码电机烧了也应该显示过流呀你的变频器设置好了吗

网友B:
换台变频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