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3):
大家好,我现在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用PLC驱动中继,然后由中继驱动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有时间会出现时间继电器到了设定时间以后不停,还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时间走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二种可能:1:时间继电器和PLC有问题
              2:接线有问题:

网友B:
时间继电器到了设定时间以后不停,---plc输出没断,定时器设成允许继续计时
还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时间走完---是不是显示到最大
如果设备工作正常,不要担心,程序就是这样编的。
如果设备在此时工作不正常,查程序--看哪个条件没满足

楼主:
程序就是我编我的呀,其它的六台都工作正常呀,而且接线也没有问题,因为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一个人编程接线的,我在想是不是电源电压太低,使时间继电器到了设定时间停不下来

网友B:
可以将程序及定时器形号设定方式发个邮件?

楼主:
具体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定时器是正泰的,PLC是丰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定时器是正泰的,PLC是丰炜的,
哈哈 楼上掉到了地下,头次听见正泰丰炜的名字,真累

满大街找去

网友C:
如果程序是自己做的,应该没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了。正泰接触器吧。那种PLC还没听过。可能是接触点不怎么好吧。不如换个看看了?

楼主:
哎,真不知道你还是不是中国人,浙江正泰的时间继电器在中国市场还是挺有名的,你竟然没有听说,至于丰炜的PLC吗没有听说过应该不是问题,它是台湾的,指令跟三菱,台达的都差不多

楼主:
我们是来讨论问题的,并不是来骂人的,希望楼上的兄弟不要生气,其实一些不必要的话就不应该在这里面说吗?你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真不知道你还是不是中国人,浙江正泰的时间继电器在中国市场还是挺有名的,你竟然没有听说,至于丰炜的PLC吗没有听说过应该不是问题,它是台湾的,指令跟三菱,台达的都差不多
哈哈 哈哈
“其实一些不必要的话就不应该在这里面说吗?”应该说嘛

哈哈  哈哈
谢谢bjludao,我不累,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多保重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定钮坏了,它指示的设定时间不是你想要的设定时间

楼主:
不是的,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当然坏的机率只占了10%,而且时间继电器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有时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我想不明白,一起做了六台机子,用的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包括接线,为什么就这一台出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