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3):
第三讲 建立一个新工程
本节重点:1 了解如何建立一个新工程
     1 会灵活应用工具箱,特别是对象元件库管理制作画面
3.1  建立一个新工程
工程简介
通过一个水位控制系统的组态过程,介绍如何应用mcgs组态软件完成一个工程。通过本讲及后续几讲学习,您将会应用mcgs组态软件建立一个比较简单的水位控制系统。本样例工程中涉及到动画制作、控制流程的编写、模拟设备的连接、报警输出、报表曲线显示与打印等多项组态操作。
水位控制需要采集二个模拟数据:
液位1(最大值10米)
液位2(最大值6米)
三个开关数据:水泵、调节阀、出水阀。
工程效果图
工程组态好后,最终效果图如下:

样例工程剖析
本节重点:  1 分析水位控制系统工程的运行流程和具体实现的功能
对于一个工程设计人员来说,要想快速准确地完成一个工程项目,首先要了解工程的系统构成和工艺流程,明确主要的技术要求,搞清工程所涉及到的相关硬件和软件。在此基础上,拟定组建工程的总体规划和设想,比如:控制流程如何实现,需要什么样的动画效果,应具备哪些功能,需要何种工程报表,需不需要曲线显示等。只有这样,您才能在组态过程中有的放矢,尽量避免无谓的劳动,达到快速完成工程项目的目的。
工程的框架结构        样例工程定义的名称为“水位控制系统.mcg”工程文件,由五大窗口组成。总共建立了二个用户窗口,四个主菜单,分别作为水位控制、报警显示、曲线显示、数据显示,构成了样例工程的基本骨架。
动画图形的制作        水位控制窗口是样例工程首先显示的图形窗口(启动窗口),是一幅模拟系统真实工作流程并实施监控操作的动画窗口。包括:
水位控制系统:水泵、水箱和阀门由“对象元件库管理”调入;管道则经过动画属性设置赋予其动画功能。
液位指示仪表:采用旋转式指针仪表,指示水箱的液位。
液位控制仪表:采用滑动式输入器,由鼠标操作滑动指针,改变流速。
报警动画显示:由“对象元件库管理”调入,用可见度实现。
控制流程的实现        选用“模拟设备”及策略构件箱中的“脚本程序”功能构件,设置构件的属性,编制控制程序,实现水位、水泵、调节阀和出水阀的有效控制。
各种功能的实现        通过mcgs提供的各类构件实现下述功能:
历史曲线:选用历史曲线构件实现;
历史数据:选用历史表格构件实现;
报警显示:选用报警显示构件实现;
工程报表:历史数据选用存盘数据浏览策略构件实现,报警历史数据选用报警信息浏览策略构件实现,实时报表选用自由表格构件实现,历史报表选用历史表格构件实现。
输入、输出设备        抽水泵的启停:    开关量输出;
调节阀的开启关闭:开关量输出;
出水阀的开启关闭:开关量输出;
水罐1、2液位指示:  模拟量输入。
其它功能的实现        工程的安全机制:  分清操作人员和负责人的操作权限。
注意:在mcgs组态软件中,我们提出了“与设备无关”的概念。无论用户使用plc、仪表,还是使用采集板、模块等设备,在进入工程现场前的组态测试时,均采用模拟数据进行。待测试合格后,再进行设备的硬连接,同时将采集或输出的变量写入设备构件的属性设置窗口内,实现设备的软连接,由mcgs提供的设备驱动程序驱动设备工作。以上列出的变量均采取这种办法。
建立mcgs新工程
如果您已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mcgs组态软件”,在windows桌面上,会有“mcgs组态环境”与“mcgs运行环境” 图标。鼠标双击“mcgs组态环境”图标,进入mcgs组态环境。
在菜单“文件”中选择“新建工程”菜单项,如果mcgs安装在d:根目录下,则会在d:\mcgs\work\下自动生成新建工程,默认的工程名为新建工程x.mcg(x表示新建工程的顺序号,如:0、1、2等)。如下图:

您可以在菜单“文件”中选择“工程另存为”选项,把新建工程存为:d:\mcgs\work\水位控制系统。
祝贺您,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工程!
3.2  设计画面流程
建立新画面
在mcgs组态平台上,单击“用户窗口”,在“用户窗口”中单击“新建窗口”按钮,则产生新“窗口0”,即:
选中“窗口0”,单击“窗口属性”,进入“用户窗口属性设置”,将“窗口名称”改为:水位控制;将“窗口标题”改为:水位控制;在“窗口位置”中选中“最大化显示”,其它不变,单击“确认”。
选中刚创建的“水位控制”用户窗口,单击“动画组态”,进入动画制作窗口。
工具箱
单击工具条中的“工具箱”按钮,则打开动画工具箱,
图标
对应于选择器,用于在编辑图形时选取用户窗口中指定的图形对象;
图标
用于打开和关闭常用图符工具箱,常用图符工具箱包括27种常用的图符对象。
图形对象放置在用户窗口中,是构成用户应用系统图形界面的最小单元,mcgs中的图形对象包括图元对象、图符对象和动画构件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图形对象有不同的属性,所能完成的功能也各不相同。
为了快速构图和组态,mcgs系统内部提供了常用的图元、图符、动画构件对象,称为系统图形对象。如下图所示:
制作文字框图          建立文字框:打开工具箱,选择“工具箱”内的“标签”按钮
http://blog.gkong.com/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png"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鼠标的光标变为“十字”形,在窗口任何位置拖拽鼠标,拉出一个一定大小的矩形。
输入文字:建立矩形框后,光标在其内闪烁,可直接输入“水位控制系统演示工程”文字,按回车键或在窗口任意位置用鼠标点击一下,文字输入过程结束。如果用户想改变矩形内的文字,先选中文字标签,按回车键或空格键,光标显示在文字起始位置,即可进行文字的修改。
设置框图颜色          设定文字框颜色:选中文字框,按工具条上的
(填充色)按钮,设定文字框的背景颜色(设为无填充色);按
(线色)按钮改变文字框的边线颜色(设为没有边线)。设定的结果是,不显示框图,只显示文字。
设定文字的颜色:按
(字符字体)按钮改变文字字体和大小。按
(字符颜色)按钮,改变文字颜色(为蓝色)。

对象元件库管理
单击“工具”菜单,选中“对象元件库管理”或单击工具条中的“工具箱”按钮,则打开动画工具箱,工具箱中的
图标
用于从对象元件库中读取存盘的图形对象;
图标
用于把当前用户窗口中选中的图形对象存入对象元件库中。如下图:
从“对象元件库管理”中的“储藏罐”中选取中意的罐,按“确认”,则所选中的罐在桌面的左上角,可以改变其大小及位置,如罐14、罐20。
从“对象元件库管理”中的“阀”和“泵”中分别选取2个阀(阀6、阀33)、1个泵(泵12)。
流动的水是由mcgs动画工具箱中的“流动块”构件制作成的。                    选中工具箱内的“流动块”动画构件(
)。移动鼠标至窗口的预定位置,(鼠标的光标变为十字形状),点击一下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在鼠标光标后形成一道虚线,拖动一定距离后,点击鼠标左键,生成一段流动块。再拖动鼠标(可沿原来方向,也可垂直原来方向),生成下一段流动块。当用户想结束绘制时,双击鼠标左键即可。当用户想修改流动块时,先选中流动块(流动块周围出现选中标志:白色小方块),鼠标指针指向小方块,按住左键不放,拖动鼠标,就可调整流动块的形状。
用工具箱中的
http://blog.gkong.com/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png"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图标,分别对阀,罐进行文字注释,方法见上面做“水位控制系统演示工程”。
整体画面
最后生成的画面如下图所示:
选择菜单项 “文件” 中的“保存窗口”,则可对所完成的画面进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