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3):
在PLC 控制中 , 请问 大家是怎么使用指示灯的??
我的 输入采用薄膜开关, 请教3个问题
1)如何实现某键按下,对应指示灯亮?

2) 如和实现PLC 控制指示灯亮,因为面板上定义了一些故障,若有故障,其指示灯亮?

3) 我的面板上指示灯有17个,如果都采用PLC 输出控制,那么会浪费很多资源,针对真么多的指示灯,请问有经验的高手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 用于PLC 的 译码芯片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输出口.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天上掉下个大陷阱
你前2个问题都搞不定,还想第3个问题。
17个就没钱作了,哪几百个几千个你还不

楼主:
(1)_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 按键的输出端接PLC 输入口;按键输出端还连接LED正端,LED负段接分压电阻接地.  这样按键指示灯亮可以解决.
(2) 第二个问题:PLC 输出接LED 正,LED 负接分压电阻接地.
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面板上需要控制的灯太多,都用PLC 输出点,我觉得太贵了.也想过用MCU与PLC 通信来控制指示灯,怕稳定性不好。
   请高手赐教!!!
不知道大家在PLC 指示灯方面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指点??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