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3):
MM420 4KW 报欠压,继电器不吸和,风扇不转,急呀,如何修,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说具体点.是开机的时候报错.还是上电就报错啊.

楼主:
是上电就报

网友B:
直接接上DC处550V左右电压看看
不知是三相欠压还是直流欠压你讲的如果是接上直流还报警可能是逆变桥坏了我这里有5。5的只是开关电压坏了不知怎么修

楼主:
开关电源很好修呀

网友B:
你有图纸吗
可以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