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新手提问:单位一三相1.1KW电机,星行接法,空载运行时,用钳形电流表实际测得电流2A左右。
自己根据所学推断:三相,星行接法既每相绕组加220V电压,根据公式P=UI*3(因三绕组并联),1100=220*I*3得到I为1.666A与实际电流偏差大。
不知道这样计算正确与否????

网友A:
1100=1.732*380*I*Cosφ

楼主:
很多书上是如同楼上朋友所说,但是实际理解我觉得1.66A也没有什么错啊!???

楼主:
没有懂的吗???

楼主:
我的问题不值得答还是没有人懂得??

网友B:
三相电机的功率计算公式:功率=1.732X线电压X线电流X效率X功率因数,
楼主计算时没有考虑效率与功率因数,另外1.1Kw是铭牌数据也就是满裁值,而不是实际数据,但计算时用的电流值却是实测的,而且是空载。小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很低,所测电流中大部分是无功电流,而1.1Kw是百分百有功功率。因此在计算电动机的相关参数时不能简单套用计算电阻时所用的功率公式。

网友C:
三相电机的功率计算公式:功率=1.732X线电压X线电流X效率X功率因数,
楼主计算时没有考虑效率与功率因数,另外1.1Kw是铭牌数据也就是满裁值,而不是实际数据,但计算时用的电流值却是实测的,而且是空载。小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很低,所测电流中大部分是无功电流,而1.1Kw是百分百有功功率。因此在计算电动机的相关参数时不能简单套用计算电阻时所用的功率公式。公式要实时而用,不能生硬照套。

网友D:
你计算时用的是额定功率.它的额定电流是1.66A.你用电表测的是实际电流,此时你的电机工作功率并不是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