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有没有人接触SEW电机?发现SEW电机的刹车线圈有三根进线,不知道有何意思。一般电机刹车线圈只有两条进线啊!特此请教!如果有电路图更好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我们厂也有
我们厂是台湾东元马达的,打包机用没什么意思两个绕组接AC三相380V和电动机同时工作。制动时利用弹簧力和刹车片制动。

楼主:
是两条380进线到变压整流,输出直流150v和125v(因为输出有三条线)进刹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同电机一样,有星形同三角形接法,跟电压相适应。同两条线的一样,但电磁吸力更稳定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你讲直流125和150你是参照哪根线讲的是不是第三根线。变压器出来三根其中两个过整流。哪么是不是两只刹车线圈阻值不一样?电阻小的接的电压小反之依然

网友C:
SEW制动线圈由加速线圈与保持线圈组成。起初只接通加速线圈,随后接通保持线圈。

网友D(2008-11-30):
我遇到的问题给你说的是一样的,没有细看以为那3根线是接380呢,没有想到把一个黑盒子烧掉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那位老兄知道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EW制动线圈由加速线圈与保持线圈组成。起初只接通加速线圈,随后接通保持线圈。

应该是这样子,电压高的那组线圈管吸合,电压低的那组线圈管保持

网友F:
应该一个是供刹车用 一个是离合用的

网友G:
楼上的是不是搞错了,分离的有弹簧啊,不至于一个分不个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