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我们是用丹佛斯2800的变频器,减速比是1:80,用变频电机,我现在的要求是,一个流水线,每次当光电开关检测到产品时就变频器及电机停下并且定位在归定的位置,定位精度在小于1.5mm,不知变频器能否做到,因为是一个流水线产品是不停的往上放,有一定间隔时间但间隔不大,也就是变频器一直不停的启动停止,大虾们能否指点迷津,不知行否?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也就是急起,急停。用ABB510可以试试!

网友B:
用伺服系统定位

网友C:
呵呵;可以换个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PG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