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我们是用丹佛斯2800的变频器,减速比是1: 80,用变频电机,我现在的要求是,一个流水线,每次当光电开关检测到产品时就变频器及电机停下并且定位在归定的位置,定位精度在小于1.5mm,不知变频器能否做到,因为是一个流水线产品是不停的往上放,有一定间隔时间但间隔不大,也就是变频器一直不停的启动停止,大虾们能否指点迷津,不知行否?谢谢!!

网友A:
使用CP1L,但能不能达到1.5mm??用过的说说

网友B:
这个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有关;
这个精度用变频器可能达不到;

网友C:
用刹车马达,变频器加刹车电阻。但估计做不到1.5mm,太精确了!不行你换伺服吧,绝对能满足你

网友D:
按照你的减速比1:80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