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关于S7——200的复位指令的疑惑?
一    S   Q0.2,0
二    S   Q0.2,1
请问:这两条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首先,您提出的问题是指置位指令而非复位指令。

第一条指令与第二条指令的区别在于:

第一条指令指定了置位操作的首地址从Q0.2开始,数量为0,因此不会对Q0.2进行置位。

第二条指令指定了置位操作的首地址从Q0.2开始,数量为1,因此会对Q0.2进行置位。

网友B:
动手能力越来越差了。

楼主:
非常感谢 cvlsam!

楼主:
请问指令后面的注释正确吗?
S      Q0.0 ,0      //那么将置Q0.0为ON。

网友C(2008-11-15):
错,后面要是 S  Q0.0 ,1

网友D(2008-12-23):
不知道你现在还这样认为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指令后面的注释正确吗?
S      Q0.0 ,0      //那么将置Q0.0为ON。
0要改为1.
还有楼主最好看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