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A 是 配电箱里的空开
B 是 现场连接电机的空开

当按按钮,启动电机时,A 空开跳闸了 , B 空开正常  (注:启动电机时,离电机较远,不清楚电机是否转动,或者有异响)

把A 空开合上,继续操作,电机又正常运转

为什么 B 空开没跳闸,A 空开就先跳闸了呢   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A容量小了(A  后边还有其他电路吧)

楼主:
A 是给5个电机供电  启动设备后,4个电机同时工作  停止1S后,B空开后的第5个电机工作
这时A 空开就跳了

网友B:
B的容量大。而A的容量小。这样的我见过多了

网友C:
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是工作时的3-7倍!?你自己算算吧?原因不就很清楚了??

楼主:
但当时   4个电机停止后,第五个电机并没有工作     为什么会跳空开?

网友D:
4个电机的哪路停下后,由于负载的原因会有一个反冲电流,而这个时候你刚好在开第5个电机两路电冲击到A空开那里,怎么会不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