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10几KW的星形接法的交流电机
启动瞬间,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为 340V
工作电压为 390V

是否正常 ? 为什么?

虚心请教

网友A:
正常,建议你看下电机学的相关基础知识。

楼主:
我只知道是降压启动
是否有个具体计算方法之类

网友B:
导线太细?

楼主:
和导线太细有什么关系?
导线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电机总空开接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D:
我觉得是导线太细 或者你的导线从开关到电机的距离太长
如果是自藕变压器启动是正常  自藕变压器会降低电压20%--40% 你自己计算

网友E:
你的电源是不是离变压器(总电源)太远了?

网友F:
你要看看你们单位的变压器的容量,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至8倍,如果变压器的容量较小会引起启动过程中电压的大幅度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