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变压器2次侧出线,负荷478KW,计算电流950A,选择YJV 3x2(1x300)+1x300到底够不够呢?如果再考虑30%的扩容,又该选什么型号的电缆?

网友A:
不够啊
这么大电流干吗不用铜排啊?你如果要用可能要500的电缆市面上很少有可能要定做了

楼主:
950A的电流不算大吧。。。。。

网友B:
按国家规定要1500左右,用铜牌,用电缆不划算,再说一般厂家还没有那个能力生产那么大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