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今天收到台湾发来的一个三菱程序,可打开后既不是简体字又不是繁体字,是乱码,就是看不懂的汉字,怎么才能让它正常显示呢???谢谢

网友A:
删除下面字体就可以正确显示中文了,如果WINDOWS下删不掉,进入纯DOS(不是命令行那个),

xp sp2系统,把下面的文件全删除就行了: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app932.fon
app949.fon
app950.fon
app936.fon
DFCRY5.TTF
DFFRY2.TTF
DFHSG5.TTF
DFHSM3.TTF
DFKAI5.TTF
DFKTL8.TTF
DFMRG3.TTF
DFRULA5.TTF
DFSUMOC.T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