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型号:A1SD75P2-S3     此模块与一个控制器相接  型号:MR-J2S-200A

型号:A1SJ71UC24-R2  此模块与一个控制器相接  型号:DRIVERH TYPE

以上四个型号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A1SD75P2-S3       2轴定位模块,后面接的是伺服;
A1SJ71UC24-R2是通讯用的;

楼主:
谢谢拉.真是高手呀,请问有这样的模块手册吗?要编这个定位模块程序怎么编,有用到通讯吗?

网友B:
MR-J2S-200A 输出扩展单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R-J2S-200A 输出扩展单元

MR-J2S-200A 是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