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洋伺服故障

楼主(2008-08-25):
求教:各位大侠,有一三洋伺服驱动器出现了故障,刚通电可以工作几分钟,之后,伺服的动力电接触器失电,只有电源指示灯还亮着,而数码也无显示,设备无法开起.放大器的型号为:67ZA100A.我已查找了很长时间了,通过互换确认该放大器的控制板有问题,但很难判定是出在板上的那个器件,的确为此伤透了脑筋.请各位指教,象这种情况通常由那些器件引起?多谢!!!!

网友A(2008-10-29):
我来帮你维修,13524675100

网友B(2008-11-30):
这不是几句话说的清的

网友C(2009-05-02):
三洋驱动器5号报警如何处理,请高手给予指导解决

网友D(2010-01-27):
没得搞了 ,是CPU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