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5):
想请教一下,PC104主板上集成422总线功能的话,是否与232或485总线大概差不多,都是采用内置串口的形式;据说现在422不需要板卡,只需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即可了,是不是这样 ?

PC104主板如果做嵌入式实时系统,用什么语言开发效率高?

网友A(2008-10-17):
现在一般都用232/485总线,用422总线的比较少一些

网友B(2010-08-04):
现在104主板很多都带422总线,通过跳线就可以,如果要选做嵌入式实时系统,先winCE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