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讨论]

楼主(2008-08-26):
星三角启动
X1启动,X2停止,T1延时
Y0主,Y1星形,Y2三角
T1长期通电,星形到三角形转换正常
星形启动,T1死遁环计时,无法跳致三角形启动

网友A:
图2中:
T1和Y2同时得电。
因Y2一直通,导致Y3始终不能接通,而t1到时会闪断,所以t1死循环。

网友B:
T1闭合时Y2没有断开,而Y2和T1的线圈又并在一起,所以Y2断开时T1也断开了 ,这样Y3一直都没机会闭合,你用仿真软件的时序图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与Y2无关[讨论]
经过实验,与Y2无关 如图, Y2的并联我已经去掉,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问题在于Y0,因为Y0一直是接通的,T1得电延时,延时结束后,T1常闭触点释放为原来状态,因为Y0一直通电,T1为常闭-Y2通电-T1通电 形成死遁环

网友C:
这个程序安全系数不高,如果Y3接触器触点粘住,停止.再起动就会发生爆炸,在X1后面串联Y2 Y3接触器常闭触点.在X0 加一个常闭热继电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