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各位大虾:我想请教一下我想用2个224xp来分别进行一些开关量的控制,每个224xp的I/O状态都可以别另一个224xp读写。请大家讨论一下心得!

网友A:
首先,請樓主修改一下標題,244XP會令人誤解。

其次,請樓主看看S7-200的系統手冊,其中有一個例子介紹到5臺S7-200做通訊。

网友B:
就是西门子PLC之间的PPi通讯问题,可以通过西门子micorwin的帮助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