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这段时间读个程序,里面经常要进行字与,减,逐位取反。请问这是在做什么处理呢。有没有高人给我谈谈,分析分析啊,先谢一声。。。
L     PIW  290
     T     MW   126
     L     2#1000000000000000
     AW
     L     1
     -I
     INVI
     L     2#1111111111111111
     AW
     JU    A01

网友A:
如果 PIW 290,16位数的最高位=1,第一个AW后 ACCU 1 =8000H。8000H-1=7FFFH,再取反=8000H。第二AW后ACCU 1 =8000H,CC 1 =1。
如果 PIW 290,16位数的最高位=0,第一个AW后 ACCU 1 =0000H。0000H-1=FFFFH,再取反=0000H。第二AW后ACCU 1 =0000H,CC 1 =0。
至于为什么写这么麻烦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有意思.
可惜记不住这些指令,没空去详细分析.
貌似是正负处理.

网友B:
就是PIW290里的负数是补码什么的,要转到符号整数吧.

网友C:
没什么用处,就是要让人看不明白的。

楼主:
回gm99cn:非常感谢,你的例子很清楚。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

回pqsh:又一次见到你拉。呵呵。你说的正负处理,负数是补码转到符号整数。我感觉很对。但可是我对这个补码转到符号整数实在不熟悉。能不能象gm99cn一样给个例子呢。。。静侯佳音。

网友D:
你把它转化成梯形图,在看就明白了。你先这样看一下,如果不行在联系我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这种字操作指令用STL语言要简单点啊。呵呵

网友A:
一个16位数与“2#1000000000000000”进行AW运算,其结果的0~14位=0。PIW290的0~14位被过滤。
PIW290的第15位=0,是正数。计算结果:ACCU1=0000H,CC1=0。
PIW290的第15位=1,是负数。计算结果:ACCU1=8000H,CC1=1。
可是楼主的程序在计算完后使用一个无条件跳转指令( JU   A01 ),之后ACCU1和CC1怎么使用的就不得而知了。
L   PIW   290
T   LW   0
A   L1.7
=  M0.0  //M0.0=1为负数;M0.0=0为正数。判断正负数的一个方法。

网友B:
那个gm99cn已经解释了很好了.
那个dzfa说没什么用处的也有点对.
比如,如果你没写错,那个l 2#1111111111111111(16个1), 然后aw就是没有用处!
如果是我的想法,也许你写错什么地方了!

楼主:
我就不一一署名了,呵呵。各位大侠:
    小妹先给大家道声谢了。
   今天专门去问了老师了,程序是上一届的师兄所编。
    前面的字与,减1,取反就是将负数的补码转成带符号的整数。可是我以前学过的将补码转成带符号的整数。应该是先保留符号位,剩下的逐位取反,然后加1。
     举个例子11111001的补码是10000111(-7),先留符号位,其余取反,然后加1。得出是10000111。
    请问我师兄这种编法对不。有没那位大侠提供将补码转成带符号整数的常用编法。

回pqsh:  老师说好象师兄这个地方就是有问题。不过不影响整个调试,所以留下来了。呵呵

网友A:
L MW0  //补码
T LW0
A L1.7  //读取符号位
JCN aa01  //=0表示正数,原码=补码,跳转到aa01。
INVI  //取反
L 1
+I  //+1
L w#16#8000 //符号位为=1
OW
aa01: NOP 1
T MW2  //原码

网友B:
真有意思啊.上面这个gm99cn差不多对啊.
要真是补码的话,你老师要不就是你师兄肯定给你留错了!如果不影响调试,那这程序就是gm99cn上几楼说的那样,那样的话不是求补码转换!
你写的11111001是补码,-7是负整数.补码就是2减码.

楼主:
回pqsh:你说的对,11111001是补码,-7是负整数。呵呵。我也怀疑师兄那个不像是将补码转换为负整数。可老师说各人有各人的编法,还说给我的是个中间版本。说我要有新的编法更好。晕。这个老师到底懂不懂啊。

回gm99cn:真的很感谢你,老是回我的帖子。呵呵。你的程序很对我的胃口。嘿嘿。

网友B:
晕,我只能引用经典说,你们老师在吃屎,而且~吃得很开心!

网友E:
意思是模拟量采集:模拟量采集在20ma<piw290<4ma(0-27648)时就给8000,为断线。如果不采用这个程序,模拟量可以采集到3.5-22ma左右(-4864-32767)就是模拟量上溢和下溢,这样主要是保证是4-20ma的信号,除非你那信号没干扰,不然不要采用这个程序!

楼主:
我的错,实在对不起各位大侠啊,程序我给漏了一行,应该是这样的,必须给师兄平反一下:
     L     PIW  290
     T     MW   126
     L     2#1000000000000000
     AW
     JZ    A00
     TAK
     L     1
     -I
     INVI
     L     2#1111111111111111
     AW
     JU    A01

A00:  TAK
A01:  T     MW   124
     L     2#101000000000
     -I
     L     2#1111111111111111
     AW
     T     MW    66
     L     2#1000000000000000
     AW
两个疑问:
1.补码转换是不是有两种方法,一是取反,加1,得出是绝对值;二是减1后取反,得出的也是绝对值。对吗?
2.如果PIW290里面的是正数,跳到A00后,执行TAK,接着从哪开始执行呢。

回xxp032:

你给我引出新的问题了, 你说的给8000,给到哪了,不是放在累加器里面吗。还有,你说的断线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段程序不是补码转换程序吗。好人做到底,谢谢你再跟帖,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