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 iG系列

楼主(2008-08-26):
LG小型变频器.输入三相220V.原来是电机漏电造成变频器无显示.用表测量DC电压为0V.模块是整流和逆变是一体的.断开整流部分.外接一单相整流块.变频器正常显示但几秒钟以后报:变频器H/W故障.解 说: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输出一个故障信号,包括WDOG错误,EEP错误和ADC偏移量故障.          此时测量DC电压为278-280V.(试机时没有挂负荷)我想DC电压应该在300V左右的.为什么现在这么低.整流块(输入为215V)不接滤波电容时输出195V.是不是整流块也有问题了.请高手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简单检测一下整流模块啊
看看他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很简单
应该是整流模块有问题
就算电机漏电,正常会报相应的故障,直流电压也会存在,而实际上是没有,所以说交流电没被整流成直流。对于报HW也有可能是IGBT坏了
估计你换个模块就因该没事了。

网友B:
hw请查风扇!!!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0.75KW.模块是一体的更换有点难度.

风扇........我试机没有安装风扇.风扇应该没有关系吧.我一会儿看看再上来.

楼主:
4楼的高手啊.
我把风扇插头插上就没有故障了.不过还没有挂负荷.我试试再来.

楼主:
挂负荷电机运行时抖动.设定50HZ时用万用表测三相不平衡.接负载时三相分别为230.230.240.不接负载是分别为170.170.240V.是不是IGBT也坏了?

楼主:
设定50HZ时用万表测输出频率1600HZ.1600HZ.35HZ.怪了.测量IGBT块三相有点不一样.
如果换块的话.就没有修的意思了.自己玩玩学习学习.谢谢楼上朋友的关照.谁还有好的法子能判定具体是哪个件坏的话.请大家出谋划策.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