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我们现在车间全部铺上钢板,要求接地,是否可以在一定距离采用钢筋或者是铜棒直埋接地,埋入深度是多少??请各位详细说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在车间外3米以外的地面挖0。8米深的坑然后打入直径不低於50mm或截面积不小於200mm2的镀锌钢管或铜棒3处以上且深度不低於3米就行了如果不行还可用平行接地网也就是用直径不低於10mm的镀锌钢筋焊接成40*40cm的钢网埋入地面0。8米深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仅把铺地钢板接地,我认为触电危险性更大,接地后人站在钢板上万一触电,因脚底下对地电阻几乎为零,那么触电电流反而增大,增加了危险性。因此这种场合必须全部采用漏电开关,而且从总开关,分开关,设备并关三级全部用。

网友C:
三楼考虑的很周到,要不这样却实很危险。

网友D:
为了保险起见,可以在铺一层绝缘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