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大家好,我用松下FP0和增量式编码器连接,怎么才能将编码器的速度读出来呀??
我要用这个编码器的速度控制伺服电机转,让伺服电机和该编码器同步。

网友A:
ha ha  "让伺服电机和该编码器同步"

网友B:
松下FP0和增量式编码器连接:编码器的A相接X0、B相接X1,数据从DT9044中读出,如果数据需要停电保持时,把DT9044MOV到DT1652(1653)后可直接读出。注意在具体编程时要通过设置项目把X0、X1设置成“两相编码器”,否则不会正常工作。
你说的“用这个编码器的速度控制伺服电机转,让伺服电机和该编码器同步”是什么意思?伺服电机自己有编码器,比外接编码器更同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