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请问各位TURCK隔离栅MK13-PF-EX0/24VDC和MK13-NF-EX0/24VDC有什么区别?
以前我们用NF那种 现在用PF这种怎么改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查具体电路.是不是N和P(三极管)输出,一个是共地,一个是共电.

楼主:
对!是这样的!拿在电路中具体怎么接呢,应该可以通用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两种隔离栅可以通用的,只是使用时是直流电压,将输出的正负搞队就可以的,两种的方向不同。 线比较忙,如果想更深了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