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比较急手的问题:就是镍铬丝(发热丝)跟高温铜线连接,有没有什么好的工艺。现在做的主要有这几种方法:1铜焊。2高温硅胶,做填充物连接。3用铜管压紧连接。
以上几种方法效果都不是很,老是出问题!因为发热丝加温都在八百度左右。在这里想向广大的师傅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关键是连接点所在位置的温度?

楼主:
谢谢!压紧也试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加热后热胀冷缩几次以后就松了。

网友B:
压紧之后,外面如果允许的话加一个保护套管。

网友C:
说具体些.镍丝是发热的,为什么还有"高温"铜线.铜线不是导电的吗?

楼主:
“高温”铜线也就是高温线。因为电源进线要一段导线,把电接到镍铬丝上面。

网友D:
增加高温铜线的面积再与镍丝用螺丝压接,您的镍丝使用多大电流?

网友E:
接头处用导电膏敷一下,在用螺丝拧紧,效果应该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