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24V交流两相线电压如何才能变成12V直流电?
小弟想在高压带电显示器上取电压,高压带电显示器就三相,没有零线,两相间线电压大约为24V,我要通过怎么样的电路装置才能把这两相线电压为24V的交流电变成12V的直流点??
再请问,如果把这24V的交流电变成了直流电,那是不是能让电磁铁的铁心励磁呢,能让电磁铁吸合吗???

网友A:
1\通过整流\滤波\稳压即可实现12V直流
2\此12V电压也许功率达不到你吸合电磁铁的能力

网友B(2008-11-02):
先降压再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24V——12V,AC——DC,应该怎么处理?!题目没完全看懂,一楼回答也。。。

网友D(2008-12-30):
整流稳压

网友E:
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再用电容滤波即可!!

网友F:
24V交流电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是多少?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4V交流电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是多少?哪位朋友知道?

如果有滤波的话,交流电压×0.45--0.6

正好是12v

网友H:
不整流也可以励磁呀。

网友I(2009-02-03):
推荐使用线路:
市场上购买整流桥堆一只,滤波电容2只,三端稳压7812一只;连起来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了。

网友J:
高压带电显示器的交流电是来自PT的吗?无论怎么样没那么大的电流来吸合电磁铁

网友K:
自己降压整流的电压不稳,

网友L(2009-03-23):
你说的电源一般容量都较小,可以加一个12V的镉-镍蓄电池作浮充,需要用电时以蓄电池和电源一起对电磁铁供电,这样就比较稳妥了。比如24Ah的,输出24A可维持1个小时。电磁铁需要的电流 Ixh(用电时间)就是选择蓄电池容量的参考值,为可靠考虑还可再乘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