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XK715故障现象:主轴换档不到位

  最开始晚班反映,主轴高低换档不到位,当时只有一名上晚班的维修人员在,局限于能力,只是对检测换档高低位置的行程开关做了调整,但没有解决问题,依然无法换到位。
第二天上白班以后,组织维修一班人员继续对此机床进行维修,最开始大家只是认为高低换档位置的行程开关有问题,没有调整到位,但经过反复调整,主轴换到高档正常,但无法从高档换到低档。

  并且,主轴在高档的时候依然不转,所以故障问题转移了,从主轴不换档变到了主轴不转动的问题,因为主轴如果要从高档变换到低档,齿轮啮合过程中是需要主轴微微转动一下的,如果主轴不转动,齿轮是无法啮合的,也就无法换档。
此时候经过以下工作:
1、 排除变频器问题,直接从变频率器接出一台电机,直接按动变频器件的启动键(也就是不通过NC系统控制),电机可以转动。通过此点,排除了变频器的故障。
2、 通过查图纸,查找到NC出来控制变频器的继电器,也都是好的。
3、 通过查找NC信号,发现,检测主轴高低档到位的信号都已经输入到NC。

问题变的复杂了,我是第一次这么细致认真的处理数控机床故障,我可以求助的几位师傅级人物都不在。我作为技术人员,不能放弃,只能继续努力,查到桂林机床厂给我公司调试此台机床的林工电话号码,向他咨询。因为林工对此机床非常熟悉,但由于开始我对此次故障情况没有摸清楚仔细,所以反映起来走了一些弯路。开始林工建议我从以下几点入手查找问题:

1、开始讨论主轴转动的限制条件,现在机床没有任何报警,而主轴不转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表示主轴转动的使能信号还没有满足(此条件有两个,第一是主轴高低档位必须任一到位,不能在中间位置。通过查NC信号表,得知,主轴已经在高档,并且信号也已经输入到NC里面了。第二个条件是:主轴松紧信号要到位,此信号也正常)第二种可能,主轴电机前端都是好的,是主轴电机坏了。

2、查看机床面板上面的信号灯,在给机床输入主轴转动指令,按动(主轴正转/反转)按钮,按钮旁边的灯是与NC输出信号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亮,表示NC已经输出信号给变频器了。

3、 找NC到底有没有输出信号给变频器,因为变频器启动停止是通过NC控制的,有一根0-24V的线路控制,根据电压高低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进而控制主轴电机的转速。
给机床输入转动指令S1000,测量电压是6V,再输入S1500,测量电压是9V,可以得知NC输入到变频器的信号是对的。

4、 这时候,又发现一个问题,变频器在直接通过按钮启动的时候,显示屏上面的有指示转速度、电压等。而通过机床输入指令时候,却没有显示。将此问题反映到林工那里以后,林工给我提出变频器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本地控制,也就是变频器上面的按钮控制,第二种是远程控制,也就是通过RS485、以太网、COM/RS232等外部信号控制。也许是这两天维修的时候哪位维修人员不小心把变频器切换到了本地控制模式,那么NC虽然输出了信号到变频器,但变频器还是没有启动。
果然,在仔细观察变频器显示器上面的显示,发现了有一个英文指示:LOC,根据我深厚的英文功底,知道LOC是单位LOCAL的缩写,那么就是本地的意思。表示林工的判断是正确的,再看变频器控制面板上面有一个按钮,可以切换控制模式,将变频器切合换到远程模式。  呵呵,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心情大好,急不可待的要求操作者再次试一下,操作者输入主轴转动指令,按动启动键。。。。。。。。
主轴依然不转,我再次查看变频器,这时候变频器显示屏上面有了转速、电压等指示,表示变频率器已经工作了,再测量变频器输出断,有电压。一切正常,为什么主轴不转?主轴电机坏了? 但主轴电机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这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是不是主轴电机与齿轮脱开了,于是要求维修人员将主轴电机端盖打开,打开端盖以后就可以看到主轴电机的轴承了,再要求操作人员重新输入指令,启动,这时候明显可以看到主轴电机在转,可下面主轴依然没转,哎,问题原来出在这里,是主轴电机与轴轴齿轮箱脱开了。通知机械维修人员将主轴电机与主轴重新联系上,一切OK了,兴奋之余真是恨自己,这么点小问题,耗费了整整2天时间。
  通过以上维修历程,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 维修一台机床一定要会操作,如果不会操作,在维修的过程中还需要操作人员配合,严重影响维修效率。
2、 查找问题应该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先别把问题想复杂,因为大部分故障问题往往是由于一点点小问题引起的,就此台设备的故障,如果当初不想那么复杂,怀疑到NC、变频器、控制回路、主轴电机,如果从最简单入手,那么问题早就解决了。
3、 后来将此情况与一位师傅级维修人员谈及,不愧是老师傅,一句话:用钳形电流表卡一下负载端电流不就知道了。真是,想起就后悔莫及,但这就是水平,这就是日积月累的经验,不得不佩服。

网友A(2010-06-08):
刚开始查故障时是这样的,思考是个过程,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走捷径的
希望交流 qq 27918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