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星角启动通常用3个接触器,为了节省成本有的用空开代替第一个主接触器。
在这种情况下,合上空开后(接触器未动作),电机出现类似单项的声音!
也就是说 U1,V1,W1接三相电;U2,V2,W2未接电,电机有嗡嗡声。

             一菜鸟

楼主:
补充一下: 此电机角接可正常运行,电流基本平衡

网友A:
U1,V1,W1。U2,V2,W2
肯定对吗?

网友A:
用表打一下U1,V1,W1相互通吗?可能有一组线圈在里面。

楼主:
没错 量过
用手头的万用表测量对地绝缘也够(没摇表)

因为是产品
在单位测试时用过3台电机前两台都是这样(刚买回来还好用),测试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上诉问题了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危险!

网友C:
为了节省成本有的用空开代替第一个主接触器
看来老板请你请对了哟!节约成本,不要那么省吧!你检查过了吗?对吗?

网友D:
晕,有这样节约的吗?

楼主:
我只是工人啦

要不要节约我说的不算啊

其实很郁闷

网友E:
你把星接的三根短接线和星接接触器查下 问题应该在那部分

网友F:
检查下星形那接触器触头是不是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