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我以前的电脑有COM口,可以和S5连接,现在新电脑都是USB口了怎么办?S5能用S7的适配器和电脑连吗,我的适配器是USB口的?

网友A:
不可以;
S5用的是PC-TTY电缆,不一样的;

网友B:
我这里有S5的 USB接口的 下载线
S5与S7的 开发平台不一样,所以S7的 那根线不可以
我司经营西门子S5PLC 备件,产品比较全,有 90U,95U,115U,130U,150U,135U,155U
948-3UA12 928-3UA11/21等 全新CPU还有少量库存,一般订货期2--4周。
提供全套技术支持服务
上海波欧贸易有限公司  魏小先生   电话021-58546588-20  传真021-58341766

网友C:
只要去买个通用的USB转RS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0-11):
买个串口卡,用网卡口,我就这样用的!如用USB转COM,可能不行,可试试!但你必须将该产生的COM口改为COM1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