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7):
sysmac cpm2ah 的PLC的数据线怎么做

我用了2-2\3-3\5-9不行
然后pc端7-8短
PLC端5-6短后也不行
请教各位大虾指点

电脑是用的USB转rs232r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以解决了
数据线的制作为
PLC_PC
2--2
3--3
9--5
4  4
|   |
5  6
  7
  |
  8
用的是台式机
可能是因为用的是USB转232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