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下载

楼主(2008-08-27):
我想把变频器和PLC中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  需要用什么程序  怎么做啊 ?  知道的给个详细解释

网友A:
請您先說詳細一下您的變頻器與PLC品牌與型號……OK?

楼主: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和PLC都通用吗    ?
等等  我去找找看

楼主:
变频器1铭牌:
MODEL:CIMR-G7A4011
SPEC   :40111C
INPUT: AC3PH 380--480V    50/60HZ     32A
OUTPUT:AC3PH  0--480V    0---400HZ   27A  21KWA
O/N    :0606G7103--127
S/N    :JL066R7GC030127
MASS:10KG
PRG:1037
 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变频器2铭牌:
MODEL:CIMR-G7A47P5
SPEC   :47P51C
INPUT: AC3PH 380--480V    50/60HZ     25A
OUTPUT:AC3PH  0--480V    0---400HZ   21A   16KWA
O/N    :0606G7102--270
S/N    :JL066R7GC020270
MASS:7KG
PRG:1037
 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pLC的没找到呢#83

网友A:
關于變頻器請您找安川的代理商索要軟體以及去購買通訊線纜。

然后鏈接線纜后使用軟件中的功能進行上載參數。

楼主:
谢谢  找安川要软件是免费的吗?   另外问下安川的地址和电话是多少?  我头一次接触这些东西